苹果a1278 不加电

楼主(2014-11-27):
苹果a1278  不加电,待机0.02.有3v电源灯不亮,这个应该修哪里?

网友A:
发迅维修吧,我的A1278进水,发到迅维都修好了

网友B:
不加电,电源灯不亮,一般是SMC I/O的问题比较大吧

网友C:
苹果电路有点不同,需要图纸。

网友C:
顺便说下,发迅维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迅维修吧,我的A1278进水,发到迅维都修好了

多少钱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说下,发迅维是好办法。

APPLE(苹果) K6 不加电笔记本维修,
首先接上苹果原装适配器(16.5V  65W) ,电源头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 接着拆开主板,实物图见上面,仔细检查了外观,没发现异常现象,打电感阻值PP3V3_S5_REG (L7220) 130欧姆, =PP5V_S3_REG  (L7260) 400 欧姆左右,  其他的 CPU供电电感, 芯片组供电电感阻值 都正常。                                                     量待机产生的电压 (S5状态的电压)   ; 有主供电 12V  待机3.3V  另外 3.42V  0.9V ;都正常,         0.9V 正常之后会发出P0V9S5_PGOOD  信号,  按开关 (SMC_ONOFF_L)  有高低高的跳变,但就是不加电。           接着查 EC (苹果 EC 是封装形式,内部带有程序 ,替换是需要原装拆机的EC 才行) 供电 (=PP3V3_S5_SMC)  3.3V   ,            P0V9S5_PGOOD 信号 通过U7840 转换成 RSMRST_PWRGD  (有3.3v) 发送给 EC 。          EC 接收到 RSMRST_PWRGD,会发出一个PM_RSMRST_L (有3.3v) 给桥。
        当EC收到开关信号后发出的一个 PM_PWRBTN_L的高低高变化的方波信号,这个信号送给南桥通知南桥开机. 随后南桥会 发出 S4  S3 ,开机后级的电压,   实际在主板上侧到 PM_PWRBTN_L 有3.3v 的高低高的跳变,因此信号是EC 直接发往南桥的,中间没经过元器件,只可从点位图能找到 这各个点  (为“ 303” 这个点)           但实测 桥发出的 PM_SLP_S4_L   PM_SLP_S3_L  为 0V ,正常情况是为 高电平  ,把R7864 取掉测量依然为O V , 由此可能  单桥 (MCP89M-A01)    坏掉了。  我们接着看  PM_SLP_S4_L 信号。当 PM_SLP_S4_L  为高电平,Q7891才可导通, 此时P5VS3_EN_L 也就为高电平  作为待机芯片 (TPS51125 )  5 V 的开启信号。  在 待机芯片产生了3V  5V ,会发出 P5V3V3_PGOOD 信号 汇同其他电压的 PG 信号,汇总成ALL_SYS_PWRGD 信号分别输送给 EC  和 U2850 的与门芯片。   既然 已确定桥发出 PM_SLP_S4_L 信号 不为高电平,  于是 换了 单桥,清洁桥周围,上内存, 还是一样现象,郁闷,没招了,只能换ec了,找了一个原装主板拔下来的装上还是一样,在这里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电源灯不亮,量主板上电源接口j6900第五脚adapter _sense信号有3.3v,有3.3v还不亮,还有大多数灯不亮都是smc引起,要是smc有问题还能正常发出PM_PWRBTN_L高低高跳变,不知道怎么弄了,谁来支支招……

网友:
看情况吧,不会乱要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电路有点不同,需要图纸。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加电,电源灯不亮,一般是SMC I/O的问题比较大吧

修好了谢谢

网友D:
前两天搞好了个这样的,跟你说的一样三无了,重新植株下EC就好了

网友E:
技术不错 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搞好了个这样的,跟你说的一样三无了,重新植株下EC就好了

我的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不错 怎么修好的

你猜啊

网友:
是什么问题

网友D:
风枪加焊下SMC,不行植株试下

网友F:
经验还是挺重要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风枪加焊下SMC,不行植株试下

修好了,,不是ec问题

网友:
是ec工作条件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验还是挺重要

是啊,,,不会修啊

网友:
学个鬼啊,,来赚钱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加焊下SMC,不行植株试下

真心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不是ec问题

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2014-12-28):
苹果主板上的SMC常见的问题

网友:
修过一次是bios供电脚电容短路。
发讯维, 是学员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