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谁有think T430i的电路图啊

楼主(2014-11-27):
大伙谁有think T430i的电路图
,大伙谁有贡献下,这机器现在是用键盘上的开关开机到0.2就掉电了,但是直接用电流表让它自动上电能点亮,急需电路图,或者哪位给说下键盘接口开机时第几脚

网友:
在线等,求大侠

网友A:
IBM所有键盘的开机触发脚都是一样的
你只要有IBM的图,找到键盘接口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直接数,键盘接口,从左边数,从上到下,第十一个脚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所有键盘的开机触发脚都是一样的
你只要有IBM的图,找到键盘接口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直接数,键盘接口, ...

大侠啊,我试试

网友:
等待中,某宝里没有呀,期待有朋友发新图。给力给力

网友:
我这里有个烧鸡的  修好后不过隔离  哎  找不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