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找不到声卡 谁在修帮我看下声卡

楼主(2014-11-27):
y470 找不到声卡 谁在修帮我看下声卡
声卡供电,复位。声卡到南桥的数据 都ok了。
就是识别不到声卡。求助~~~~~~声卡换过,南桥换过,bios 刷过了、、、

网友:
声卡的时钟信号查过没有

网友:
声卡的时钟信号

网友:
数据到南桥了 会不会是南桥坏了 其他的外设接口都没问题吗

网友:
遇到过 没修好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EC的问题

网友:
机器最后搞定了。改了usb 唯一不足的就是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的是 USB 声卡。。。。
机器是南桥发给声卡的 时钟没有,问题应该出在,南桥声卡部分的供电(南桥换过新的)

网友:
我的三星r510也一样识别不到声卡

网友:
如果能抓到硬件,就去官网下个声卡驱动……

网友:
我有一个帖子你看看,

网友:
查声卡芯片供电没有到

网友:
改USB是终极办法了吗?

网友A:
楼主 插耳机有声音么
shu9919
耳机有声音,耳机插入,JBL 音响即关闭,客户基本看不出,只是设备管理器看到的是usb声卡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插耳机有声音么
耳机有声音,耳机插入,JBL 音响即关闭,客户基本看不出,只是设备管理器看到的是usb声卡

网友:
官网驱动看看!桥换了 实在不行声卡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