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升级至IOS8.1.1

楼主(2014-11-27):
刚才将用户升级失败的IPAD3 A1430用ITUNES软件升级至最新系统版本IOS 8.1.1。打开软件,连接电脑,自动升级。

网友:
你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A:
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我本事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我本事比较大。

嗯。是的。

网友:
恢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