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版就遇到铁板了吗,联想M3A760M 1.01V

楼主(2014-11-27):
第一次修版就遇到铁板了吗,联想M3A760M 1.01V不跑码,2013年朋友清尘太暴力了,居然把CPU座的上盖弄飞了
大费周折,买了个新的底座拆盖子,这不结实啊,小心翼翼的还是烂了,还能装上,将就着用吧,,,,
准备装CPU,拿放大镜一看,我的乖乖,跟风吹似的,东倒西歪,还缺了三根针,无奈又拆下CPU座的上盖,
有两根夹在里面,这取出来盖好盖子,这盖子已经快废了,新u拿回来上机,无图无声无报警,不跑码,四道横杠
难道是要当铁将军吗,不会修,换版吧,在网上逛了两年,觉得学了不少,趁现在没事,拿出来捣鼓一下,还真跑马了
。。。原来CPU座子卡不紧CPU,跑到05卡回04了,
04代码意义:
Award 的 使8042键盘控制器复位,核实TESTKBRD。查主板中键盘接口电路。
AMI的定义:键盘控制器软复位/通电测试。查主板中的键盘控制部分的电路。
Phoenix/Tandy3000的定义:可编程间隔计时器的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查主板中与定时器相关的电路。
难道与键盘有关,键盘是好的,查电路吧,键盘电路进io了,难道io坏了,可是出05代码,还出过07和21代码,是BIOS问题还是io坏了呢
07和21代码已过,说明BIOS监测正常,然后发送给键盘,键盘二次灯没亮,看来键盘没通过哦,键盘归io控制,io坏的可能性大,换io

M3A780 RS780Q-LM3

m3a760m v1.01联想.bin.zip

2兆的BIOS

网友:
看似艰难的维修……

网友:
确实艰难,都修了几年!!

网友A:
代码只是参考,说不定还是楼主cpu座子的问题,比如有那么CPU两根插针和底座接触不好,换个带灯的假负载试试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个一样的板子。故障如下:无掉件腐蚀、码卡复位灯常亮(表示没有复位)。主板CPU有一组供电不正常,PCI槽旁边一对上下管 上管有供电没输出没控制下管没供电  ,桥总线内存供电有的。查电路图好像少一个en信号(PCI槽上下管开启由这个信号控制) 那个信号时由io 99(还是199记不清了)脚发出来的。然后就不会弄了 。小弟电路基础几乎为零电路图看不大懂。板子在手里快半个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只是参考,说不定还是楼主cpu座子的问题,比如有那么CPU两根插针和底座接触不好,换个带灯的假负载试试

AMD有带灯测试假负载吗?

网友:
还应是CPU座子没怎好。

网友:
换IO好了吗?

网友:
建议还是从CPU座入手吧

网友:
带灯假负载有必要吗,假负载上的灯还是上面的测试点加电池对地,已经测过那几十个点的对地阻值了没问题的,PCI和pci-E都打过组织和电压都正常,内存也打过阻值,时钟复位供电都正常,由于停电了,还没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有带灯测试假负载吗?

有  就是贵了点

网友:
楼主把代码定义表也传上来呗!!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有点佩服,,,好耐力

网友C:
怎么跟键盘干上了,跟键盘以及键盘电路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跟键盘干上了,跟键盘以及键盘电路没有半毛钱关系

是跟键盘以及键盘电路没有半毛钱关系,那根什么有关系,倒是说说说看,

网友:
这几个图片很不错,pcie有啥问题?

网友:
很细心发帖的楼主啊!!!

网友:
想研究一下,下载还要付出积分,划不来

网友:
待定,带灯假负载太虚了,真不如打值,对比了一下
白花几十块买了个带灯的,没啥意思,AM3真恶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