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选手请问这个电容是好的吗?都糊涂了

楼主(2014-11-27):
之前东芝L200待机有+3PCU和+5PCU.
按开机键后以上俩电压消失。后来拆下+3PCU的电容,指针表测如下图,请问这个电容是好的吗?反向有阻值,且轻微往0方向摆一点。
随便装个1000UF电解,按下开机,风扇转了,CPU电压也出来0.9V,大约6秒钟后掉电,风扇停,然后又自动上电,CPU有0.9V供电电压,风扇再次运转,再过6秒后再掉电,跟着又自动上电。。。。如此循环。请问是何故障?我打算再拆下+5PCU的滤波电容看。

谢谢

网友:
这里是专业的论坛,业余选手。。。。

换的电容真给力~~就算能修好,这么大的电容,还要飞线找地方放~

网友:
此电容应该是好的,正向充电为无穷,反向有点漏电

网友:
这个不好说,大概是好的吧。

网友:
这电容真是碉堡了。正常的电容好像是用二极管档阻值一直增大好像是这样

网友:
现在数字时代了   换个数字表吧

网友:
这大哥修电视的吧!

网友:
几的机盖真么厚吗

网友:
找个330uf 6.3v的贴片电容吧,掉电有可能是不跑码

网友:
这万用表都不会看了  汗   电子表用多了  以前学的指针式万用表都不会用了  这是代表进步还是退步了。。。。。

网友:
我居然看不懂!!!

网友:
神表,我是看不懂了 ,掉电应该是不跑U

网友:
大哥,有兴趣就去学学吧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没用过指针式万用表!!关注中~~~业余水平都知道3,5v 啊   谦虚了~~~

网友:
这里大部分人看不懂指针表吧。矿坛和38度很多人把指针表吹上天了。都数字时代了还用模拟表。

网友:
换个手榴弹上去呀?按掉电修.

网友:
电容肯定坏了!NEC大电容换吧。

网友:
修笔记本都用数字万用表,太累了吧

网友:
我这里还俩指针表!老早就当古董了!那个真心不好用!你那个电容有点吓人啊!找个贴片330上上就完事了 !

网友:
大哥这个有点吓人啊,盖得上壳吗?还有这个表,真心看不懂啊,

网友:
楼主用指针的好 量程大 精度高 误差小   我也是我的是 上海FM47

网友:
如果指针停在那里的话,电容是坏了

网友:
从表上看,电容基本上是好的

网友:
这表,这电容,看着真心是醉了啊

网友:
看不懂机械表

网友:
那电容真是掉咋天!我惊呆了!电容好坏一般用二极管档打一下就行!实在怀疑有问题直接换!!

网友:
此电容应该是好的

网友:
加两个CPU滤波电容试试吧

网友:
什么是正常呢?    送你三个字   无穷大

网友:
看到表我就醉了,

网友:
看着你们的回复,好笑。对于这指针表,没想到反应这么大。
这个贴片电容正向充电没事,反向充电就停在有阻值位置,按一般桶状电解电容,就是坏的。
但对于业余选手,我判断不了这个好坏,测了好几个贴片电容,都类似这样。故请教?

另外,做什么都有业余选手,别大惊小怪。手头没有贴片电容,故换上桶状的,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