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3z求助帖

楼主(2014-11-27):
手里有一台4733z,放了2个月,拆了15次+,检测设备除了万用表没有其他的。D壳拆下来开机等一切正常,D壳装上以后就点不亮。本人水平有限,发到芯片级维修那也说检测不出问题,特来请教高手

网友A:
贴一层胶布试试看

网友B:
仔细检查对比一下 主板跟D壳哪里有可能接触到 造成短路的  全部做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对比一下 主板跟D壳哪里有可能接触到 造成短路的  全部做绝缘

绝缘做了!D壳也被打磨过!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一层胶布试试看

拆了15+我能想的办法都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