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PL-A +3.3V电压被拉低到2.3V

楼主(2014-11-27):
+3.3v对地阻值345,已拆网卡,声卡,ICH,IO,时钟的两颗供电电感已拆掉,用稳压电源直接接到+3.3不被拉低,用ATX电源直接上电,+3.3V被拉到2.3V,3.3v待机电压正常,麻烦各位帮我分析下还有什么原因呢?
原因

网友:
先确定一下电源本身是否合格,然后看图纸3.3V去了哪里,然后手术刀......如果没图.....那就蛋疼了

网友:
有些板子是这样,,会拉低3.3!!有图纸就直接找3.3的去路!!

网友:
看看用稳压电源的时候电流大不大,正常的话就是电源有问题,大的话看哪里发热

网友:
ATX插件接触不良也会引起的。

网友:
那里的3.3V是不是1117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