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这样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4-11-27):
请各位大师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左边严重,右边好点,最右几乎跟正常一样。

网友:
可以断定是屏坏了,没得修

网友:
传说中的亮点……

网友:
我看直接换得了……

网友:
估计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丢了吧

网友:
拆看再看看嘛

网友:
屏坏了,。  去换屏把

网友A:
测屏板各电压如果都正常,把重点放在最大的那个IC,那芯片周边的电容和电阻。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坏了吧  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屏板各电压如果都正常,把重点放在最大的那个IC,那芯片周边的电容和电阻。

请问正常电压是多少,大的IC也是查电压吗。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有能力的话,查下逻辑版

网友:
楼主再详细介绍一下故障现象,难道只是左下脚有点模糊吗?,第一张图片用手电照着,导致看不清情况

网友:
没得修喽,买新的喽!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屏电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