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usb2.0的口全部没电,外接电源又可以使用。

楼主(2014-11-27):
求救大神。。用usb口外接下载器的时候显示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之后,3个usb2.0的口都没电了,怀疑是usb供电芯片烧了,怎么修?

网友:
那就换供电芯片啊!!有没有图纸!!

网友:
兄弟帖子发错地方了  这是台式机主板显卡主板块 ,在笔记本主帖更能帮助你

网友:
有没有图纸!!

网友:
换供电芯片

网友:
干他一票,飞跟线不就勒

网友:
这是台式机版块怎么来了个笔记本

网友A:
我是下载的y470的图纸不知道对不对,拆开看发现这个芯片烧了,直接换掉就可以吗?(见图)
芯片型号:up7534ds8-15    代替了图纸上的apl35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下载的y470的图纸不知道对不对,拆开看发现这个芯片烧了,直接换掉就可以吗?(见图)
芯片型号:up75 ...

直接换掉就可以了,可以找相同的,不同型号的芯片你得注意引脚,还得注意开启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这个芯片没坏,它供电的USB口也没电,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