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70

楼主(2014-11-27):
现在电流到0.57  不跑码,测量没有pltrst。要想南桥发复位,必须收到好信号,125脚3.3v  4脚1.5v   是不是确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新手不会,帮你顶下,哈

网友A:
你应按供电,时钟,复位流程修。0.57  不跑码电压没出全吧?

网友:
南桥条件吧.不满足那来的PG

网友:
没办法了就换啊

网友B:
南桥要复位除了4脚的1.5v 外,还需  cpu电源好信号cpu-pwrgd。

网友:
看看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电流看似不正常,应该还谈不上PLTRST,有图纸按时序修吧,查看所有后级转换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C:
除了需要PG信号 还需要两个时钟。

网友:
谢谢,明天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按供电,时钟,复位流程修。0.57  不跑码电压没出全吧?

电压没有出全的话,应该好信号不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需要PG信号 还需要两个时钟。

什么时钟,望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要复位除了4脚的1.5v 外,还需  cpu电源好信号cpu-pwrgd。

对,我待会量一下cpupg谢谢

网友:
时钟正常不

网友:
刚才我测了,供电都正常,h-cpupwrgd是1.05v不知道正常吗。还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