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P26内存没供电

楼主(2014-11-27):
一块V星G41M-P26      故障:内存没供电。 查内存工作条件芯片是UP6103S8  1脚12V 5脚12V 7脚没电压。查7脚相连的原件都没有电压。跑线  一路受控于Q7都没电压一路出来到R17电阻两端也没电压。追电阻这条线路一直到I/O 87脚。打阻值没短路。应该是I/O没发出开启电压。更换I/O F71889F.上电开机跑码亮机。维修结束!由于I/O环的少。所以写出来分享下。

网友:
收藏一下   以后说不定也会遇到

网友:
我遇见过芯片UP6103SB坏没有7脚开启电压的。只能说明一种情况!~@~!楼主有点武断了,IO毕竟是大件怎么没先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