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问题。。。求解。·!!

楼主(2014-11-27):
     接到一HP DV2700 不开机,    接机通电,掉电,  拆开祼板点也一样, 把COMS电池也取了,通电,不掉电了。接屏,亮机,  还以为捡了便宜,结果装机又不行了,  最后发现,取下COMS 电池,能正常亮机,使用,装上COMS电池,开机有跳变,掉电,掉电后不能触发,待机0.01 ,正常待机0.03-0.04.应该有微短,但不上COMS电池,又正常。看电流跳变像是不过显卡。重植过显卡,换过显卡供电芯片,上下管。   效果一样,,  RTC电路进南桥,怕南桥虚悍,也做了南桥,没换,也是一样的效果,,求大手支招。                   已经搞好。。果断EC坏了。

网友:
自己顶顶,, 有点想换南桥,但不确定 。

网友A:
查下EC条件,我刚修的一台是拆CMOS电池亮机,不装电池不触发,LID被拉低了,换了OK

网友:
按三楼说的修好没有呢。

网友B:
查下EC条件,拆CMOS电池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EC条件,我刚修的一台是拆CMOS电池亮机,不装电池不触发,LID被拉低了,换了OK

谢谢。。。果断E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EC条件,拆CMOS电池亮机

       谢谢。。已经搞好了。

网友:
以后就明白了,

网友C:
EC坏了能出现这种现象!长记性了!

网友:
似乎明白了

网友:
EC是个神器

网友:
这个问题少见

网友:
好老的板了

网友:
换EC好了,真是无奇不有!

网友:
已经修好了吗?怎么是求助?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怀疑IO出问题了。

网友:
修好了  还求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C坏了能出现这种现象!长记性了!

这种很正常   把CMOS电池拿掉  南桥就会自动上电    所以上电就不受EC控制   既使EC坏了 也不会影响上电  但是COMS装上好  南桥就要等EC发来PWRBTN才会上电  然而EC坏了 不能正常触发  所以上了电池就不能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很正常   把CMOS电池拿掉  南桥就会自动上电    所以上电就不受EC控制   既使EC坏了 也不会影响上电  ...

多谢版主教诲!解释的非常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