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530P机电压跳变

楼主(2014-11-27):
3.3V和5V待机电压有规律的跳变,出现5秒消失2秒,不断重复,2脚RPGOOD也有规律的跳变,EC送来的KBC_PWR_ON信号也是和待机电压一样跳变。MAX8734A的线性3V和5V电压、供电、基准电压等都正常,滤波等原件全部查了无异常。当把控制管PQ13拿掉后待机电压稳定不变,EC送来的KBC_PWR_ON信号也保持高电平,但是2脚RPGOOD任然出现有规律的跳变。这种情况是否说明EC是好的,MAX8734A出现损坏?把3.3V和5V的负载断开也是一样的。

网友:
有图纸的发出来的话,可以和你一起研究一下。没有图纸都不知道结构是怎么的,让人从何说起?不从现象来看应是前级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