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飞利浦HWE9190F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11-27):
显示器到手上,发现指示灯时亮时不亮,以为电源板5V供电不足,拆机,结果发现电源稳定,输入到驱动板上5V也正常。测试发现转换的3.3V  FSP2160B  U101  只有0.8V左右,找到一个新的ASM1117 3.3换上去,能正常显示。
但问题也就来了。结果搞了很久的弯路。故障为点一段时后,突然会显示器变亮得很,然后就黑屏。但指示灯正常。突然变亮,怀疑是高压板,外接高压板,也是同样故障。换疑驱动给的亮度信号有问题,拔掉亮度信号与电源板的连线,闪一下就黑屏。换开关,还是一样,总结发现,菜单中的智能对比度一调,就2分钟黑屏。进工厂模式调整,还是同样故障。
坐下想了想,是不是1117带不起,引起电压跳变呢,于是找一块飞利浦显示器驱动板上的ASM1117 3.3故障居然消失了。

网友:
有驱动板怎么不早换啊

网友:
新的ASM1117 3.3质量不过关,害死人啊。

网友:
质量不过关,手摸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