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2000 D1 无线不认,有线正常,这是通病么?

楼主(2014-11-27):
前两天修好了,但是回去无线不管用,,,今天又搞了半天没搞成,,,都量过正常,就是认不到设备,求高手指点

网友:
系统不对?

网友:
挑网卡,还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A:
不信你找个一样的机器的网卡装上肯定可以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好多张都不认

网友B:
这种机器网卡 有通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信你找个一样的机器的网卡装上肯定可以用

换过一样的板上的无线网卡,还是不管用

网友:
系统都试过了  XP   WIN764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信你找个一样的机器的网卡装上肯定可以用

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买的USB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网卡 有通病呢

如何解决啊

网友C:
把无线网卡的第20针用胶布包住插上试试,这招是跟他们学的。

网友D:
BIOS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E:
BIOS恢复出厂设置 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把无线网卡的第20针用胶布包住插上试试,这招是跟他们学的。

设备管理器里面都没有无线设备,这招不管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恢复出厂设置

试过了,,不管,设备管理没有无线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IOS恢复出厂设置 一下

不管使,设备管理没有无线设备

网友G: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无非就是软件或者硬件,先软后硬,别的没有办法,实在不行就刷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管使,设备管理没有无线设备

设备都没认到   那就是硬件问题了吧  刷个BIOS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备都没认到   那就是硬件问题了吧  刷个BIOS先呢

额  ,试试吧,,  谢谢

网友:
没见过这个通病

网友H:
先换网卡试下,不行,在进PE看能不用,后在刷BOSS,

网友I:
把有线的网卡也换一下看看,曾经修到一台机器有线网卡不能用,而无线网卡也不能用.后来我先把有线的网卡换好后发现无线的也跟着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设备管理器里面都没有无线设备,这招不管使啊

设备管理器里面都没有无线设备,就应该查硬件的供电等外围条件。

网友:
恢复BIOS设置。重新安装无线驱动  ,

网友J:
无限开启的快捷键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无限开启的快捷键试过没有?

之前都试过了也量过了还是不管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无限开启的快捷键试过没有?

这个也试过了,,还是无动于衷啊

网友K:
BIOS刷好了没,结果如何?实在不行加个USB的无线接收器得了。。看看能不能改里面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试过了,,还是无动于衷啊

那用USB的吧,不贵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无非就是软件或者硬件,先软后硬,别的没有办法,实在不行就刷BIOS

唉~我给他加了个USB 的    免费加新的    唉~~无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换网卡试下,不行,在进PE看能不用,后在刷BOSS,

已经解决了,加了一个USB 的,,,没法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用USB的吧,不贵几十块。

恩恩,,加上了,,管用了,免费给他换新的,,,,无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BIOS刷好了没,结果如何?实在不行加个USB的无线接收器得了。。看看能不能改里面去。。

BIOS 没有刷,,加了一个USB 的,管用了,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无限开启的快捷键试过没有?

试过,现在已经管用了,给他加了个USB 的,免费换的,,,,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有线的网卡也换一下看看,曾经修到一台机器有线网卡不能用,而无线网卡也不能用.后来我先把有线的网卡换好 ...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刷BIO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键盘上的开关试过没有,我之前就有一个,不认硬件。换了N个都不行。无意打开键盘的开关就认到了

网友:
坐等解决方法

网友:
今天遇到一样的毛病 联想的 一样故障  客户逻辑八说的  没修好 给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