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2CA 2.1电流0.71怎么修?

楼主(2014-11-27):
X402CA  2.1电流0.71怎么修?

网友:
供电不足就查供电啊

网友:
按供电,时钟 ,复位三步流程修。这电流看看内存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是板载的CPU吧,电流本来就低,你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看看CPU复位有了吗

网友:
X402CA应该就上X502CA这板子显示的电流应该在0.5-0.6之间,0.7不显示多半是板载颗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