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V411死机

楼主(2014-11-27):
三星V411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死机的   我拆开机器看到CPU 后面有一个NEC大电容   心里总觉得是它的问题  后来把NEC大电容换了  装6个330电容上去还是会死机的情况   进到欢迎使用哪里就卡在哪里一动不动了   我把硬盘内存测试过没有问题   ,我也装了N个系统了还是会死机   然后我换了一个奔腾的CPU上去就不死机了   测试很多次都正常  跑3D也没有问题   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啊   装i3就死机  装奔腾CPU就正常  这什么情况啊  你们遇见过的话就说一下给我听听吧   谢谢

网友:
遇见过就说一下吧

网友:
可以是CPU本身就坏了吧

网友A:
i3的CPU有问题了呗!

网友:
换个CPU试试,还卡吗?

网友B:
CPU故障占九成,也可能是CPU供电不良导致的。

网友:
很明显是CPU问题嘛

网友:
遇过.所以在很多卡LOGO/重启/掉电的求助中我也回复过换CPU试试.其实台式机更容易见到.

网友:
见过上I3CPU温度高的,上奔腾就正常的。。换板换U都没有解决

网友:
把他的I3CPU装到其他的机器没有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故障占九成,也可能是CPU供电不良导致的。

CPU供电1.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i3的CPU有问题了呗!

CPU没有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呢

网友:
新手路过,来看看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
换一个CPU先事实

网友:
文件被删了,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