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3 I3独显开机到0.04后几秒断电

楼主(2014-11-27):
  一海尔T6-3主板,板号DA0JW2MB8D0 REV :D,待机0.005到0.02跳变,按开机键后电流跳到0.04,指示灯闪几下,几秒钟后掉电成待机状态。待机芯片RT8223P,测1.6脚没有电压,18脚3.3V。5Vs5_on,3Vs5_on没有电压,EC的 SUSC#。SUSB#没有电压。不知该从何查起。待机3V5V有。

网友:
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再不行换EC吧。

网友:
南桥的待机电压查起

网友:
这种少点呀的比较好修 你找下时序

网友:
看时序吧 慢慢来

网友:
5Vs5_on,3Vs5_on开启电压都是受EC控制的,应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EC电压复位时钟都有了,明天EC就到了,换个看看

网友:
23脚PGOOD要有高电平才行的

网友:
23脚PGOOD是高电平

网友:
我建议查待机芯片的条件。 修好了 请楼上的给出答案谢谢

网友:
换个EC看看吧。

网友:
换了个EC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