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显示蓝色,开机五分钟后雪花屏

楼主(2014-11-27):
本本是集显的.前两天放窗边不小心进了点雨水.水不多.当时感觉没什么事.开着机的.就拿纸巾擦了擦.主要还是屏幕上有水.擦完之后过了大概十分钟,屏幕右边就出现一条由上到下贯穿的红线.然后拆机.吹干.主板和屏幕,屏线全部拆掉了.然后装上之后就花屏.准确说起来是蓝屏.所有颜色都是蓝色的,有点奇怪的是开机大概五分钟之后屏幕会越来越花.就好像老式的电视机信号不好一样.已经测试屏线和屏幕都是好的.外接VGA接口显示正常.当时的情况雨水也不可能进入到主板.只有少量溅在键盘上,又被我擦掉了.于是问题就来了.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呢.已经新买了屏线,还是那样.屏幕接在Y480上面,只是有条红线.显示还是正常的.

网友B:
拆开机器看看键盘底部是否进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呢.已经新买了屏线,还是那样.屏幕接在Y480上面,只是有条红线.显示还是正常的.

屏让你给挤压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机器看看键盘底部是否进水了。

已经全部拆装过了.进水当天就已经把主板和屏幕拆出来吹过了,拆开之后除了屏幕其他也没看到有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让你给挤压坏了。

屏幕已经装在Y480上边试过了,除了有条红线,其他显示正常,但是装回B450就不行了,Y480的屏幕接在B450主机上也是显示蓝色.

网友D: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  建议送专业维修点 进行检测 私自操作  导致故障扩大  得不偿失

网友:
屏线接口没插好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算告诉楼主,楼主也未必会啊

网友E:
遇到过,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是屏线的问题

买的新屏线今天刚换上还是不行.你之前的情况和我的差不多吗?我的是屏幕显示蓝色,然后过一会就像是电视机雪花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  建议送专业维修点 进行检测 私自操作  导致故障扩大  得不偿失

之前有做过两年维修,硬件接触的不多.换换电容什么的还行.我这情况有没可能是集显有问题了?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焊接下, 考虑下桥

网友:
很有可能是进水引起的,腐蚀了吧,烤烤,涮涮

网友:
修主板的三板斧,又拿到笔记本上来了

网友:
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换屏

网友:
要送维修人员检测和维修,论坛上的回复说什么问题的都有,不建议客户直接拆拆吹吹洗洗的.

网友F:
有八成是显示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八成是显示屏坏了。。

显示屏已经测试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了,先把主板烘一下再加焊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