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秒杀宏基4920G 待机偏大以及不出3 5V 佛祖心中留

楼主(2014-11-27):
维修时间:2014/11/26
品牌型号:宏基4920G  故障:待机偏大 00:90 以及不出3 5V
天气:小雨转阴
地点:湖南长沙        维修者:格兰德维修之佛祖心中留
此机为简单故障。发此帖的目的, 是为了方便让那些新人以及经验式维修者在讯维网好找通病。
废话就不多讲了,直入主题。宏基4920G插可调电源 待机00:90 这肯定不正常 待机偏大啊,修本本 无非两种方法!静态量阻值,动态量电压 。说走咱就走  静态测量各电感值均为常 !静态没找出毛病?那就动态测量3 5V 尚未产生  继续测量LD05线性电压已经有5V  此板EC和BIOS待机电压是由LD05线性电压转换而来 线性5V有电压那咱就直接按开关呗!发现无反映,看图得知这EC不带程序 直接打BIOS波形发现无波  CS片选都无波 那还等啥?直接查EC条件发现EC RST# 1.1V 明显不正常! 用手摸EC 感觉好像有一点温度但又不确定有没有温度 ,可能是我皮比较厚感觉不灵敏;但是EC复位偏低嘛,直接干掉EC再说……换完EC后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电流依然是00:90 肉眼看着没什么变化 其实已经有变化了,测量EC 复位已经正常了!示波器打BIOS波形也已经有了,测量3 5V电感 无电压    测量其条件发现全满足……万用表测没电压 ,接下来用示波器测大家看图吧。
3D3V_S5电压后端波形       看到这种波形一切都明白了,电容失容了!更换电容后待机恢复正常00:13 触发亮机。

更换3D3V_S5滤波电容后波形

谢谢观看! 如果大家如果愿意看到此类帖子的话,后续会多发一些帖子 不愿意看到(请说NO)        (愿意看到请加分)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加分不扣自己的分。 看帖回帖好习惯(看帖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占一楼沙发好补充问题

网友A:
字体大了点     修得不错      示波器修板  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字体大了点     修得不错      示波器修板  还是比较靠谱的

版主啊!  已经比上次的小了,而已文章不长 所以个别字弄大点。   还有就是我近视眼  太小的字 感觉看不清…………

网友C:
希望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呵呵,现在遇到问题,喜欢先上来搜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希望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呵呵,现在遇到问题,喜欢先上来搜一下

哈哈   搜到 直接换电容就OK了  方便快捷才是王道啊。

网友D: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  希望楼主多发点这样的好贴,我是小…………………………省略N+1个^^^^^ 白 都能看得懂,另外请教一下 如果 3  V  5V不正常是不是也能引起芯片连LDO 这一路都关闭了,谢谢!

网友:
很不错,党需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搜到 直接换电容就OK了  方便快捷才是王道啊。

这样节约不少时间,可以多修更多的机器,多赚更多的钱

网友E:
没有示波器 电容失容能修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示波器 电容失容能修出来吗

能修出来  !看来这类帖子以后不能发了,没什么人愿意看到。(浪 费表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  希望楼主多发点这样的好贴,我是小…………………………省略N+1个^^^^^ 白 都能 ...

这个不会的    LDO的开启跟3 5 V的开启信号不是一路  既使 3  5V有问题    短路会造成 待机偏大  过压 过流 芯片通过反馈脚 检测到 也只会关闭 3 5 V的输出  LDO是不受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啊!  已经比上次的小了,而已文章不长 所以个别字弄大点。   还有就是我近视眼  太小的字 感觉看不 ...

额  好吧    个别字 是指最后的吧   哈哈

网友:
看来这示波器 不用是不行了

网友:
修得太好了,看得简单明了,很容易就看懂了,楼猪很强大,小白学习了

网友:
现在遇到问题,喜欢先上来搜一下

网友:
修得不错 !有示波器修板,如虎添翼。

网友:
话说是先换的EC然后干的电容?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分已经送上,请问电容失容后波形都是这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示波器 电容失容能修出来吗

用万用表也能测出电压不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万用表也能测出电压不正常的。

楼主分享一下 用万用表怎么量,谢谢!

网友:
我也是想问是否电容失容后波形就一定是这样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哪里的电容呢 ???3V5V滤波电容???

网友:
额。可看下的

网友:
本来没什么说的,但是我有个好习惯,就是看帖要回帖,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呀

网友:
3V S5没出来EC复位会先出来?表示一下怀疑。一般是待机电压给EC提供的工作电压。我是楼上的,哈哈

网友:
会用波波就是牛,希望楼主多发些这样的帖子,对我们小白帮助很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示波器可真是 神器啊 有他 可以无敌天下 啊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享一下 用万用表怎么量,谢谢!

用万用表测电压也不会了?电压显示数值会跳变不稳,甚至比标称电压值低少许。这都是滤波电容不良时的现象,只要认真观察总会发现蛛丝马迹的。

网友:
有示波器真的好啊

网友:
楼主实在是高哇,修得不错

网友:
支持~前辈对波形成像很熟悉啊~一看就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示波器还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示波器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