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点不亮,去掉保护还没有点灯电压,点灯板的电路有谁看见过吗?

楼主(2014-11-27):
一台K-MIC投影机,开机风扇转但绿色指示灯闪一会儿后,灯也不会亮。电源板已经产生各路电压,点灯板上一个小二极管烧坏、更换。
再试还是一样,找到灯泡反馈光耦,输出端有3.3v,飞线将其短路;再试还是一样,测量灯泡两端都没有电压。

点灯板电路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不知道朋友们谁有类似的资料,共享一个啊

网友:
这个不难修

网友:
版主啊,您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版主,能明示一下吗,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能明示一下吗,谢谢啊

这样的板,你最好找到驱动芯片的PDF,有吗,打到后,根据你的板,仔细的看看,就会发现有入手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板,你最好找到驱动芯片的PDF,有吗,打到后,根据你的板,仔细的看看,就会发现有入手的地方了,

看来您也没有点灯板的图纸啊。
您所说的驱动芯片,应该指的是点灯板上最大的那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板,你最好找到驱动芯片的PDF,有吗,打到后,根据你的板,仔细的看看,就会发现有入手的地方了,

小日本的 c847ug-6ce5 11*4=44pin

网友C:
这个应该有一个启动电路  启动电路没有工作   你看看相连的电容和管子组成的启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有一个启动电路  启动电路没有工作   你看看相连的电容和管子组成的启动电路

点灯板有一块大板,立插两个小板,挨得太近。不好下手,跑线都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