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开机不显

楼主(2014-11-27):
接机开机不显,待机,上电正常1.6A不显,拆机换内存一样,一看是AMD平台,直接加热一下北桥,开机显示了
直接用有铅加焊,插电源,上电掉电,无语了,有黑胶,先刷一下BIOS吧,还是无果
果断拆下来,一看温度到了,硬来了,有一边焊盘竟然还和芯片相连
没办法 ,只有再来一次,这次小心一点,终于取下来了,不过有几个脚起来了,处理黑胶时,弄断了两根,直接飞线
把北桥重做了一遍
做好后,测试报错0190掉电
直接按FN+F1  ,进BIOS,F9  ,  F10
重启OK了
看了一下午电视OK
还好没有死在我手上,要不然亏大了
维修需小心,取桥要谨慎

网友:
这都让你修好了 真实厉害 遇到黑胶的 我都放弃了

网友:
取有黑胶的主板,温度一定要掌握好了,不然可能杯具了,取下来处理主板和芯片上的黑胶更要小心,最好用马蹄的烙铁。

网友:
一般要是不想摘下来的话尽量温度要掌握好,要不就非得摘了不可,很麻烦的说。

网友:
有黑胶的再小心也会有麻烦的,技术运气各占半。

网友:
0190是报什么错

网友:
电池电量低

网友:
哎,黑胶害人啊!我都搞坏N个黑胶的了 !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六七十吧!

网友:
黑胶的不好搞。

网友:
E40上的黑胶没有T60上的那么难弄  只要是小心 注意就行  一般无铅的都是在210左右开始化珠

网友:
E40的机器总是很容易返修啊  有谁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学了两个月了,还没取过黑胶BGA呢,改天试下,练练手

网友:
吹北桥吹亮了,上BGA加焊导致开机掉电,楼主还去刷BIOS,真有才!!!

网友:
E40的黑胶还是容易拿下的。修好后报错也常见。最后注意下散热架的好坏,很多都是散热架坏引起的。

网友:
黑胶桥就是难取,就没取过没掉点的

网友:
黑胶的一定要小心

网友:
E40的还好。遇到E430南桥黑胶必死无疑。

网友:
技术真的是很好啊!

网友:
这种都是直接加焊的

网友:
黑胶不好弄  不好弄也要弄

网友:
楼主 牛  我看到黑胶 我就怕了 都被我搞死了 哎

网友:
经验维修。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