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ATX电源风扇噪音大,我想吧开关管脚和整流管脚接引线值电源外部

楼主(2014-11-27):
电脑ATX电源风扇噪音大,我想吧开关管脚和整流管脚接引线值电源外部进行单独散热,那样风扇就不会高速转了,噪音也小了,我就想问问有这样改造的吗,这方法改造可行吗?

网友A:
没有必要吧,把风扇拆下来清洗加油,噪音会变小的,如果还不行只有换新风扇了。

网友B:
有这个时间还敢不上换个新风扇了。

网友C:
实践出真理,你可以试一下啊!

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

网友:
        爱动脑筋的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吧,把风扇拆下来清洗加油,噪音会变小的,如果还不行只有换新风扇了。

我的是温控的风扇,温度低了没有声音,温度搞了,转速就高了,声音也出来了,不是风扇的问题,是高速下的风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时间还敢不上换个新风扇了。

我的是温控的风扇,温度低了没有声音,温度搞了,转速就高了,声音也出来了,不是风扇的问题,是高速下的风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践出真理,你可以试一下啊!

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

好吧,我回头拆一个试试,再来给大家答案。。。

网友:
直接加多一个静音风扇就可以了,小功率的就可以了

网友:
基本就可以说是一种异想天开,你以为电源厂家不如你啊?风扇就是为这2个大散热片服务的,你把他移出来,难道就不需要散热啦么?不要说你在加个风扇哈,固定在哪里?电脑电源风扇其实还有给主板散热的功能,按理说这个电源风扇降低只是在电源里面的控制,主板温度高啦怕就问题更大啦,建议还是查找风扇高速运转的原因,对症下药才是根本的办法。

网友:
感觉 散热就不是 很好了

网友:
以前的AT电源试过, 就装在原风扇的位置上, 不玩游戏可以,玩游戏就不行了.现在的电源功率大得多了,电源后面的那点地方不够大,所以就不用想了.

网友:
不太好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