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1.5通病

楼主(2014-11-27):
今天接了一台三星的显示器,只有数字信号没有模拟信号,通病刷BIOS马上好。谢谢给点分

网友A:
两年前,当我接触维修时,这个问题刚开始就知道是通病了,我整整记了两年,可惜我也没修过几个。

网友: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十有八九刷程序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年前,当我接触维修时,这个问题刚开始就知道是通病了,我整整记了两年,可惜我也没修过几个。

这个维修量也是很大的,,,你一个也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维修量也是很大的,,,你一个也没遇到,,??

呵呵,主要是我不修液晶,量是很大,我没修到。

网友:
把程序发上来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 好多型号 BIOS一直都是通病

网友:
新人你怎么就知道是通病了来

网友:
楼主好人做到低,把型号 版号 程序一起发上来把

网友:
这个有不拆机的软件,还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