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联想小短路一例

楼主(2014-11-27):
联想机器 ,刚过保一个月,刚从售后回来,插上电源,电流表一跳一跳,按开关没有反应,心想可能短路了
客户比较着急,报价后,直接开始拆机
裸板目测,没有发现异常,用表笔测量阻值,首先点到CPU旁边一个小电感上,阻值对地,开心啊,这么快就找到了,
把旁边几个电容一个一个都断开,测量还是一样,失望啊
还是烧吧,这样快一些
直接调到3V,电流有2V,用手摸的过程中,发现触摸板下面有两个电容很烫,取下来,测量OK
上电,电流不跳了,直接按开关,电流上去了,有跳变,一路上去,感觉是应该好了
简单小修,高手漂过,希望和我一样的小小白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网友:
呵呵,不错,你是迅维学员肯定差不了啊。

网友:
楼主是远程第几期学员啊

网友:
烧鸡大法就是快,呵呵

网友:
烧机法就是快啊!这CPU旁边小电感是什么电压,楼主敢直接3V烧机。

网友:
烧鸡法用在这里恬到好处。

网友:
3V电压加在CPU电感上的吗

网友:
电压3V    电流是2A     不是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