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g主板不过内存 求指导 已测量.........

楼主(2014-11-27):
一片杂牌945g主板 不插内存 E0 插内存C1 C3 45 44 02 01 等等反复循环  主供电1.8v 正常 基准电压 0.98v 正常 spd供电 3.2v 正常 系统总线时钟 数据 3.3v 正常 六个时钟 0.4v 正常   想刷个bios 杂牌的找不到 接下来测哪里 求高手指导

网友:
基准电压 0.98v 高了点。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刷多几个不同品牌主板的bios,反正945芯片组都试试,会行的。 不然就是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刷多几个不同品牌主板的bios,反正945芯片组都试试,会行的。 不然就是桥咯。。

换北桥还是南桥

网友:
如果没有刷BIOS前提下,内存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每个都测量下对地阻值

网友:
压桥试试,不要加高了,垃圾板加高了会掉锡球的

网友:
多换几个内存试试  有的板子调内存调的厉害     要不就是直接干南桥吧

网友B:
测smbus有无3.3v,打AD线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smbus有无3.3v,打AD线阻值。

smbus 有3.3v 数据线对地值基本一致 地址线有两队对地值 不一样 但好像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