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15235

楼主(2014-11-27):
这鸟板不跑码,供电全部正常,刷了三次BLOS,加了南桥还不行,有经验的来指教一下,有图纸也可以发一发。

网友A:
供电正常,时钟,复位呢?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不跑码就打北桥数据,地址线吧。

网友:
你看时钟和复位怎么样

网友C:
这个我修过  挤压CPU座子试试!!!!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呀

网友D:
三大条件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大条件缺一不可……

你说哪三大条件,复位都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修过  挤压CPU座子试试!!!!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不跑码就打北桥数据,地址线吧。

加了北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时钟,复位呢?

干北桥就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