揉着蛋修联想G405进水,14年6月机子

楼主(2014-11-27):
           今天接到同行发来一台联想G405的机器,出厂日期:2014年6月15号  版号:LA-9912P   故障:没待机,进过水放一段时间了的。

废话少说先拆机,打开C壳的一瞬间。。数不清的虫子到处乱串,(我心里呜咽了下,默默问了句:都还活着吗?)
  此机比较新,集成了桥,所以在板上就一个CPU了,没桥了..呵呵..没了..给维修增加了不少难度....

  板子取出来先把发霉腐蚀的地方处理下,.....(此处省略...)。。处理好后,通电,待机0.6,偏高了,测下全板的电感,均无电压打值均无短路,唉,破板子主供电到底哪个?
                              板上原件稀少,一张板子上几乎也没看到有MOS管,也没原件号,还是先找找有没图纸吧,打开论坛一搜,哈啊!还真有呢,                  下下来直接打开,找到主供电发现主供电芯片有两个,一个是3V的一个是5V的,不是PWM的,确定主供电位置后开始测量条件,(这芯片脚位很乱,有的一边3个有的2个乱七八糟,分脚位分了半天,唉,怎么出来混啊)

   分清楚脚位后,首先测量PU401的8脚VIN芯片供电,0V,

哈哈,问题出来了,不会就这样秒杀了吧,(暗暗自喜),看图纸找他的来源是B+进过一个贴片电感过来的,埋头找了半天没找到有电感,突然想到是不是腐蚀掉件了呢?于是在板上戳那些空着原件位,发现一个地方好像有掉东西的痕迹,速度万用表一戳,。滴....哈哈,就是它。。。测另一端有19V,直接导线连过去,再通电测,还是没输出,好吧,激动的心情平复了下来,继续测量。。。

测5脚的LDO有输出3.3V电压,测1脚的EN1发现为0V,好吧,锁定目标,,,

  图纸上翻了翻来源:3V5VEN_R经过一个电阻更名为3V5VEN来到PR407,

继续板上找,唉,没位置号只好跑线找,滴滴滴..跑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测了下电阻阻值2.1K,没错就是它,通电测量电阻两端,均无电压,打值发现另一端阻值1230多。。断线的节奏啊,再测EC的112脚

有3.3,嘿嘿,答案揭晓了,断线了,漆包线飞之。。

  飞好线后立马通电,额,待机电压0.01,测了下主供电电感,哈,3.3来了,接着测5V,哈,也来了,赶紧接开关触发下,一按开关,电流变成0.02,开关灯亮了,电流上不去,蛋痛了。。。
   根据前面所遇到的这种问题修复经验,先查下EC条件,既然开机灯能亮,说明EC_RST#之前的肯定正常的你说呢?先测下LID_SW#,3.3正常,测下RSMRST#3.3正常,测PBTN_OUT#按开关跳变也正常,额。。这两个都正常了就先排除EC了,先考虑桥那边,一想TMD没桥啊,,呵呵,查APU,先查了下+RTCBATT,正常的。。

                   其他信号比掉在地上的人生果还难找,懒得查,发会呆再说,,此时突然想到EC到桥直接会不会有断线,于是返回查了下EC的RSMRST#,是3.3V,追查它进桥之间有没有经过什么,果不其然,TMD,,,,经过一个二极管,直接找这个二极管一测,另一端为0V,哈哈,隐藏的再好也不过如此,仔细看了下图纸,二极管的另一端EC_RSMRST#_R是一个+1.8VALW的电压上拉的,靠,大跌眼镜。。

接着查1.8VALW为0V,追查来源,发现是从PU502输出的,

测了下PL503,0V,查了下工作条件:10脚VIN3.3正常,5脚EN开启信号没有,往前查,得知此信号来自EC的127脚,名为095_18ALW_PWR_EN。。测量有3.3V,(看来又断线),好吧往中间查,图纸上显示经过了一个PR611电阻才进芯片,

找了半天找到这个电阻,一测电阻两端也没电压,好吧,漆包线飞来试试,
  飞好线后通电,没耐心测了,直接通电按开关,直接电流刷刷刷的跳到0.26,再按开关能关机,不管了,接屏看把,接上屏电流从0.26-0.34...亮了,哈哈,这机器电流真够低啊,亮了以后电流才0.6左右。。。接硬盘进系统测没问题,维修结束!!!
            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没拍照片,码字不容易,希望对小白有点帮助,求大神送点分啊!!

                     最后附上图纸!! vawga

网友:
默默为你点个赞

网友A:
进水的机器,断线,掉件的不少!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断线,掉件的不少!楼主够细心的。

好在这机子有图纸,没图我想就完蛋了,别忘了加点分哦,谢啦

网友:
默默的问下LZ,这APU得多少大洋啊,运气真心好,居然没烧唯一的一个桥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着就是蛋疼!

网友:
不错呀 还没修到这么新的板

网友:
集成度越高,维修越来越省了,以后就干干BGA了,呵呵

网友B:
楼主貌似跑线的功夫挺扎实的   是不是用的铜扫帚啊

网友:
1.8VALW这个电压应该也有提供给南桥工作使用的,是开机触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貌似跑线的功夫挺扎实的   是不是用的铜扫帚啊

没找到铜刷,就用万用表瞎戳咯

网友:
这种机较新,目前还未修到。楼主,对线路熟悉。

网友:
修的太细心了 值得学习

网友:
见识过楼主,修主板厉害

网友:
这个很有帮助  对于我们初学在来说很全面谢谢楼主

网友:
。。这很有技术含量了好不好。。。。。学习了

回音哥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会维修笔记本,学习中

回音哥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CPU 桥 显卡三合一的机子刚出来。还有电路图。楼主真是好运气

网友:
诺诺问句:跑线咋跑法?

网友:
还好,只是断线,找件是件难事。修之不易。

网友:
跟着楼主的思路,复习了一遍

网友:
今后这种单芯片应该是主流了.........关注一下EC啥时候也给集成了

网友:
楼主要是能把主板照片拍下就好了  经验分享 学习了

网友:
人才啊,值得学习,不过这么新的机子有图纸,也算你运气好了

网友:
现在板子集成度越来越多了,以后不好修了

网友C:
我想知道 你这个电阻 是怎么找到的  两端都没电压  找了半天找到这个电阻,一测电阻两端也没电压

网友:
也许是放久了才造成了这么多腐蚀断线吧  若第一时间或许好修点  不过你运气真好  有了图   单集成三合一芯片也没坏

网友D:
真心不容易,光找件能找死个人。。。绝对要揉着蛋来修。。。加分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 你这个电阻 是怎么找到的  两端都没电压  找了半天找到这个电阻,一测电阻两端也没电压

一端与芯片相通,而且我量它的电阻阻值也和图纸上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心不容易,光找件能找死个人。。。绝对要揉着蛋来修。。。加分送上。。。

说的是啊,连个标号都没有,只有电感和芯片有位置号

网友E:
   思路好清晰!!一看就是多年的老师傅了

网友:
很牛逼的技术,几个关键点都被找到了

网友:
楼主再接再励,学习学习了

回音哥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这个机器就一个单cpu么?RSMRST#传给a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就一个单cpu么?RSMRST#传给apu了????

是的。CPU集成了桥

网友G:
也默默的为你祝福,这种单芯片的没遇到过,不过修过很多4代英特尔的板子

网友:
很仔细很细心  维修的重点

网友:
修的仔细!!顶一个!!

网友H:
问一下,要是这板子上的APU烧了,能换不,还是直接换板?

网友:
修到过一次,电流低的很,还以为没亮

网友I:
其他信号比掉在地上的人生果还难找,,,表示很赞同啊

网友:
新版都没有桥了~~都集成在里面了···有难度~~

网友:
这么多断线,而且还没标示。。真是为难楼主了。

网友:
我有手上台一样的机器,USB3.0不能用,另一个2.0可以用,量了一下,有一个数据线的阻值只有20多欧,下了图纸看了,就过了电感和一个0欧的电阻,直接进桥的~ 看来是桥挂了,这个桥还比较贵~~

网友:
那虫子是小强吧

网友J:
楼主BIOS程序有备份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默默的为你祝福,这种单芯片的没遇到过,不过修过很多4代英特尔的板子

这种板我也第一次遇到,刚出的,不是进水还真遇不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BIOS程序有备份出来吗

没有,人家急就没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人家急就没弄

恩恩  最好备份一下更好点哦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
楼主  跑线很厉害吧,  赞

网友:
新款机  集成CPU的多   第一次见  CPU和桥集成一起的

网友:
不错啊 胆大心细 学习

网友L:
我居然看懂了。只能说楼主分析让我这种小白都受益匪浅。 谢谢。  要慢慢积累咯。

网友:
这机器现在修起来应该更容易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一下,要是这板子上的APU烧了,能换不,还是直接换板?

淘宝上有就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居然看懂了。只能说楼主分析让我这种小白都受益匪浅。 谢谢。  要慢慢积累咯。

哈哈,加油啊,我也出来不久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其他信号比掉在地上的人生果还难找,,,表示很赞同啊

这板子原件稀少,又没位置号,折磨人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思路好清晰!!一看就是多年的老师傅了

刚从基地毕业半年多

网友:
支持下,多发点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刚从基地毕业半年多

半年多的经验,好厉害

网友M:
NECO 提到"1.8VALW这个电压应该也有提供给南桥工作使用的,是开机触发出来的"楼主来个解答

网友:
楼主够仔细,有耐心啊,要是没耐心的话,这板子也得去见如来佛祖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板子原件稀少,又没位置号,折磨人啊

今天我修到一台RTC问题的,仁宝的也是没有位置好,拔掉电源装上COMS电池,PCH周围一个一个测的

网友:
集成度越高越好修

网友:
可以用铜刷找件呀,这么新的机器报价应该报的很高吧

网友N:
6月的机器应当何修的吧,现在新板都精简了不少,给维修也增加了难度,老思路有时候不一定能用的

网友:
顶起来,这么新的机器还能找到图纸

网友:
我就没你这么好的运气了,依稀记得前几天,这是这台G405进水,pu402烧坏了,pu401主供电短路,订了芯片,七搞八搞终于换好了,pu401的话,一烙铁干掉一个电容就好了,结果是激动的,上电测试所有功能全部正常,但是.................尼玛十分钟左右掉电,又花了2小时,没搞定,  说这么多,兄弟其实我是想告诉你,你是幸运滴.............................

网友:
正需要这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M:
NECO 提到"1.8VALW这个电压应该也有提供给南桥工作使用的,是开机触发出来的"楼主来个解答

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电压的开启信号触发前就在的,也就是这个电压待机时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N:
6月的机器应当何修的吧,现在新板都精简了不少,给维修也增加了难度,老思路有时候不一定能用的

用的芯片都没见过。。

网友:
我前几天修过一款G400   待机芯片跟这一样   这种待机芯片必须上原装的   换代用的5V出来出来的是3.3V。可把人坑美了

网友:
厉害我的上电到0.43就不动了无法下手,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真的很操蛋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我擦 这板子做成这样 也太坑了吧

网友:
很 都差不多的吧

网友:
上次清洗主板及小强,收费600元

网友:
真细心!维修不宜啊

网友:
这个集成的,还真的没修到过。下次遇到了,再看看。借鉴楼主的经验

网友:
进水严重的机子,确实很麻烦。楼主也很有耐心,修了这么多处故障点。

网友:
都修到这么新的机器了,而且还修好了.不得不说LZ很NB

网友:
你的蛋蛋 碎了没有 一上来先搞蛋蛋 有才啊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好细致 好技术啊

网友:
主供电芯片居然有两个,比较少见。

网友:
很不错啊,这个机子这么垃圾,才一个小芯片性能肯定咋滴

网友:
上次 修了个 G505 也是 多合一的桥 待机高 换桥好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断线 麻烦

网友:
慢慢学着

网友:
竟然断了好几根线,楼主都细心的找到了,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么新的板也有图啊,没图就蛋痛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么新的本子,强两天一个V480 ,直接换板子了,找不到图纸。

网友:
仁宝还是给力呀,这么新的机器图纸就给放出来了?很多机器没图纸就是两眼一抹黑呀!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呀!

网友:
图纸好搞吗?有图纸就是好办事,技术也不必须的。楼主厉害

网友:
找点真的很麻烦,特别是受潮了的

网友:
真不容易 谢谢分享。

网友:
这真是个高难度的维修啊,膜拜中。。。。。。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修本就不会乱来 修复率就高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刷刷不亮难修啊

网友:
图纸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心牛

网友(2015-01-06):
给力,很详细

网友:
这板子够新的了 ,修起来估计比较麻烦

网友:
技术不错而且够细心,我什么时候可以这么拽

网友:
思路还挺清晰的

网友:
你们的理论太强了

网友:
三桥合一的。都直接压了。再说。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你都搞到图纸了?牛B

网友:
掉件的不少!

网友:
这机器进水坏的多哦!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断线多 不过现在的机子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维修难度大多了

网友:
楼主很专业,电路分析透彻

网友:
还没修过单CPU的笔记本呢...

网友:
修好就ok
!!!!

网友:
没见过这么低的电流也能亮机的

网友:
这个图纸都能搞到,牛逼

网友:
我看到这个板子好熟悉 上次修到一个 也是只有一个桥 啥也没有了 好像是不跑吗 实在量不出来问题 又不确定桥是不是挂了 就没有修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我现在正在遇到跟楼主差不多一样的情况 也是进水 3V5V 电压不正常 看见这个3 5V的驱动管子 就头大 从来没见过 现在还不知道哪里是第一脚 搞的我都模糊了 请楼主指点下 我的也是那个5V芯片的8脚没供电

网友:
楼主真是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