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5E AMD 集显 不触发

楼主(2014-11-27):
B475E  AMD 集显   不触发  没有  3 5V    EC 没有发出 S5  EN   有人刷BIOS 好的吗   EC 供电是有的

网友:
刷刷试试看(⊙o⊙)

网友:
刷刷试试看(⊙o⊙)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刷了不行啊    还是一样

网友:
真急人啊

网友A:
EC光有供电是不行的    读BIOS之前  还要EC本身的 时钟 复位都正常后 才读取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光有供电是不行的    读BIOS之前  还要EC本身的 时钟 复位都正常后 才读取BIOS

图纸 版主 你有吗    LB475B  1131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 版主 你有吗    LB475B  11312-1

图纸 我也没有哦

网友:
先查3V5V

网友:
ec,南桥待机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先查下待机条件

网友:
有些5V要触发了才有

网友:
3  5V 没有

网友:
手头有一个B475机子~~~二修的~~来的时候大短~~解决后~~现在是待机下没有3V5v但是按下开关后瞬间又3V5V就马上掉电~~没有图纸很是郁闷~~~哎~~~

网友:
这款机待机只有线性3.3V   其它的都是触下开关才有的, 这板没有图纸 的确挺麻烦

网友:
线性5V也是触发后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