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以来最经典的一次维修——东芝L587,不触发-不亮机

楼主(2014-11-27):
                 地点:广州                  时间:2014-11-26 下午      机型:东芝L587  I3独显   (此机为修好后拍照。)                              大学城一同行拿来的,说不开机,开完单就到附近拿货去了。      插电0.005,按开关没反应。直接拆机拿主板看了一下,EC烧了两个洞,只接取下
           再目测全板,网卡应该是以前修过,其它地方无明显异常。  打各电感阻值,3.3V短路,其它正常。烧机、发现显卡很热,想起之前在论坛看贴有一些是烧机桥发烫不一定会坏,于是上论坛下图纸,跑了下电路,发现 Q6028 击穿了
              立马取下Q6028,打阻值+V3LA不短路,+V3S短路,这个+V3S去的地方可多了             这下没办法了,烧机,发现还是显卡烫手,

          查了下显卡的电路,除了+V3S,没有其它短路的。还是上BGA了,取下后打+V3S不短路了,看来就是它了。
         这时、刚好那同行也回来了,就给他报了换ec/显卡,230,快则明天 慢则后天。
         送走同行后。料板上找了个EC装上,再打+V3S阻值,又短了,看来EC是坏的。。又找一个换上,打+V3S阻值正常了,心想不装显卡通电应该不会有事的,反正Q6028也没装。
        通电了,电流0.005上到0.02又掉到0.005. 短接开关不触发,查3  5V  没输出,断电,看来还有问题。    打3   5V电感,+V3LA又短路了,打公共点0003欧,看来上管穿了,烧机,果然是上管,换下上下管公共点不短了,+V3LA还是短路,看来哪里又烧了,再烧机,发现EC也挂了,取下后+V3LA阻值正常了。修到这里,真够晕的。

          找了下料板没EC了,也没这个显卡,就定芯片了。一个EC、一个显卡,要等第二天到货。就修别的去了。

    维修还未结束。下班后,整理下思路、EC烧了两个洞,必然有大电压输入,才导致EC和显卡一起烧了。会不会是3.3V反馈出了问题而输出的大电压呢?。还是客户带电拆屏了、把19V的电压送入EC和显卡?这个也有可能,因为当时看到屏有拆过的痕迹,万一把主板修好了屏是坏的就麻烦了。   既然都定芯片了,还是修一步看一步吧。。。

       第二天拿起主板,首先查了下+V3LA的两个反馈电阻
       测得是好的。问题可能就出现51125上面了。。。这时候定的芯片到货。。。
       先把EC装上去OK。  为了判断是否51125的问题,断开公共点和5112节点、+V3LA的节点、+V5A的节点

断开后,飞线两根线、上管接入11V电压,一根接地。  电流有0.008A,测5V没电,3V电感竟然输出10.8V电压了。问题终于搞清楚了,没找到51125,换了个51123不行,找附近同行要了个51125装上,3.3V出来了,5V只有0.8V。查开启EC发出的
            D6201  的2   3脚有电压,1脚无电压、再测Q6202的1脚无电压,EC_PW_ON是EC发出的,刚换过不考虑是它的问题,上论坛找BIOS刷,BIOS读不了也刷不进,看来这个EC的BIOS芯片也烧掉了。料板上找个1M的刷好后,3.3V也出来了。
            接上Q6028,料板找了好久没这个芯片,当时把+V3S直接飞线到+3v。(又改装了,后话。)
            再次通电(这时显卡还没装),待机0.009,按开关0.1掉电,看来可以开机了,立马上BGA装显卡,5分钟后拿下来装CPU/内存、通电、开机,电流一阵小跑,0.009-0.56-1.3A,不正常啊。。怎么会这样?,难道51125输出的高电压还烧了什么?还是显卡没焊好?果断加焊,依旧,换内存、CPU、还是一样1.3.  不装内存也是1.3A。   郁闷了。这时同事说刷个BIOS,于是又上论坛找桥BIOS刷,刷后还是依旧1.3A啊。    维修到这里真不甘心。  烦了,开始一个个的拆外设、网卡、声卡、U802(不知道是什么芯片)、U1800、结果依旧。。。
            这时来了个换屏的,换好后,又开始整理思路、、装不装内存都一样,就是不过内存,会不会是什么总线出了问题?而自检不到内存。开始查总线,DMI总线---HM55与CPU座直连,不好测,于是找LPC总线
  HM55与EC直连,打阻值,127脚730欧,高于其它三脚500多欧,这四个脚刚好在一个角,用风枪吹翘起来,再测阻值,127脚还是过高,焊好EC。   上BGA了,这次目标是HM55,一个小时后,满怀信心的从BGA上拿下板子。测阻值先,LPC  4根线都500多欧了,看来有戏,装CPU/内存、通电、开机,电流终于跳变上去了,跑到1.47A了,外接,显示了。。。

      结束了吗??还没有,关机再开0.012-0.006-0.012-0.006-就是这样重复,第一感觉就是又短路了,立马测+V3LA正常,+V3S短路。。郁闷,再烧机,发现时钟这块烫手, 拆掉与之相连的一个电容和电感,+V3S不短了,电感另一端还是短路,于是拆了时钟IC都不短了,晕,刚刚还亮机了,这会儿又不行了,。没办法找芯片呗。这个时钟不是一般的难找啊,翻箱倒柜半小时竟然没这个型号的,但是发现有个型号和它大小一样的,直接上图。。。

                            原机时钟是nct1063y ,和ICS9LRS3197引脚定义一样。  亲测可以通用。。。

     换好时钟了,想到+V3S还是直连到+3V的,Q6028没找到和它一样的芯片,就一个转换管嘛,改一个就是

                    用这个隔离管代用吧,实物图如下、          好了,下面来个亮机图    还有换下的东西。。    。文采不好,莫怪。 此机维修耗时一天半, 其中也走了不少弯路,欢迎大神们拍砖。。   此机为修好后拍照,与文中所述难免有些许出入。      第一次发这么长的贴,累

补充内容 (2014-11-28 11:20):
其根本原因,51125不良,导致+V3AL输出高电压,击穿Q6028、烧掉显卡、EC、无线网卡、HM55。时钟是后来烧的

网友A:
这机也够呛,修换这么多东西

网友:
有点晕,总之支持下

网友:
换我早不修了

网友:
楼主是个有耐心的人,必成大器!码字也是够辛苦的了,赞一下!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赞一个

网友:
修机器有点急,心还不够细,如果这样再多倒腾几下,那就更麻烦了。。。。。

网友:
楼主能换的基本都换上了,EC,BIOS芯片,HM55,显卡,电源芯片,等等...成本也够重哦

网友:
这位TX把图纸共享一份了  非常感谢

网友:
艰辛的维修历程啊……

网友:
很显然   这个应该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也够呛,修换这么多东西

报价的时候以为换EC显卡就好,没想到后面还有那么多,汗。。。

网友:
刚出师不久,纯当练手

网友:
码字也是够辛苦的了,赞一下!

网友:
烧这么多东西 我可能就放弃了

网友:
我也刚出师,咋就木有你厉害

网友:
精神可嘉,但这机器就不赚钱了。

网友:
坏的的地方太多了 值得学习

网友:
修的不错楼主,技术很到位啊

网友:
我修了这个过机器换了Io之后就自动触发  我都不想说。。。

网友:
楼主的改装技术盛比蓝翔啊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呀。如果一直都有这个耐心的话你就成大师了。。呵呵。不过还是要计算下成本和收入的。

网友:
。。楼主毅力可嘉。。。换做事我 绝对的放弃了 。。。。。。

网友:
烧EC烧到了显卡,时钟,真够惨的啊。都是待机3V一线通吧。

网友:
重要是经验啊,学习中,不知什么时候能出师

网友:
够呛,真不容易,这机花了大把的时间,不过100元左右利润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
看的好累啊,楼主能在最后写个总结吗

网友:
收两百多块。。修到这种地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也够呛,修换这么多东西

今天进系统测试,不认无线、换无线网卡OK,晕了,跟客户商量加了30

网友:
换了这么多件不稳定会返修的!!!!!

网友:
唉  现在难做啊   2个桥坏了才200+  价报高了又不修

网友:
楼主厉害,逻辑思维好,耐心

网友:
楼主太棒了 这个耐心呐。。。

网友:
楼主这耐性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顶你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好事情总是多磨的。不错。

网友:
精神可嘉,技术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