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插电暗屏

楼主(2014-11-27):
刚接到同行一台联想Y470,故障是,用电池开机,正常显示、正常进系统。正常使用。唯独是插上适配器后会暗屏,怀疑是屏问题。因为电池电压比较低,电源适配器电压比较高,高了屏背光就受不了暗屏。结果换一个试试果然是屏问题。见了论坛很多人都是换屏解决问题,其实这个屏很容易修,加焊一下升压IC就好了。为什么大家都去换屏呢,,,浪费呀。

网友A:
屏上面的升压IC吗?只是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面的升压IC吗?只是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是的,加焊一下就好。好简单的。

网友:
这号机问题不少,而且多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网友:
就怕不耐用

网友B:
看了论坛才发现这个是通病。而且居然看到都是换屏,,,居然没人去加焊升压IC,现象看起来就能判断是升压IC虚焊了吧。如果怕不耐用也简单,在升压IC上粘个铜片铝片就好了。同上因为发热大虚焊的我都会加散热片。这样几乎没返修。

网友:
换屏直接了当,怕屏客户不要自己还可以卖,效益是换屏的好,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修平有风险,楼主需谨慎!

网友:
有图片吧   针对啥型号的屏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种情况还未碰到。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个屏就好了,不过你把它原机上的屏放在别的机器上也是正常的

网友:
单单是屏问题的话,坏了就换呗。方便,耐用,有质保。不过还是得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案列,我第一次看到,谢谢,给你加5分。

网友:
这种维修,是可以。有可能返修阿。换一块安静些

网友:
给客户说换屏,到时候换下的屏给别的机子也一样的啊

网友:
哦〉〉你是怎么发现加焊  ic 就好的 。。。求发现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论坛才发现这个是通病。而且居然看到都是换屏,,,居然没人去加焊升压IC,现象看起来就能判断是升压IC ...

放铜片也要小心,不然要把边上的元件搞短路啊

网友:
只要客户能接受价格   还是换屏保险些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最后还是换了屏幕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