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349 显示掉电问题

楼主(2014-11-27):
ACER4349 显示掉电问题 机子一来一上DC大电流。一看CPU有个电容对地只有3偶 用烧机法 烧出来了,确定一个电容坏,换之上电 苯的一下又烧了,我CHAO 接着再换, 想想不应该啊   CPU确定是好的, 我又把两组上下管都换了,心片也换了,上电 不短了,但是掉电不显示,我个气得不行了,修啊修啊, 就感觉心片这一有问题。就胡乱再心片周边量,忽然量到一个电容通的,不忙查图纸看一下,我考原来是偶或电容坏了。换之同样大小的上电容,上电OK了,ACER LOGO 出来了,心情那个激动得啊。这种方法主要是用于我们没有思路维修的时候就凭感觉龙去修,

网友:
有要找我详细质询的加我QQ398791348

网友:
要是上个图图   大家更能理解

网友:
“乱再心片周边量”……Lz你好多错别字啊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耦合电容击穿导致上管不能完全导通 导致上管烧掉 接着烧电容  是这样的吗

网友:
楼主你这技术还不行啊,建议都基地去学习

网友:
嗯。建议去基地。。。

网友:
楼主,能备份下BIOS上传么,手上有台这机器有密码~在论坛下的两个,刷了亮都不亮~

网友:
厉害。。。。要是我  肯定修不了

网友:
楼主,历害,不看图就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