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pad T430i

楼主(2014-11-28):
     thinkpad T430i 这机器来好几天了,之前还见过,联想售后拿来修的,按开关上电到0.2马上掉电,这机器还是IBM式的设计没有IO甚至没有BIOS电池(我是没找到)PCH用的SLJ8A(好奇怪)没有找到电路图,某宝也没有,,想问下大伙这机器谁有图或者经验,现在的问题是用键盘开机键开机上电到0.2马上掉电,但是用电流表插拔两次让它自动上电就能亮机,怀疑键盘问题,直接短接键盘接口还是0.2掉电,问问大伙给个思路!

网友A:
用电流表插拔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应该是键盘的问题thinkpad检测电路比较多 只要检测到不正常都会不开机的 ,最好是能找个键盘上去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流表插拔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应该是键盘的问题thinkpad检测电路比较多 只要检测到不正常都会不开机的  ...

就是用电流表电源第一次只有待机,过1秒拔了重新插上就能自动上电,就正常开机了,带着键盘也开机

网友:
感觉是桥空焊了,加焊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进水腐蚀的地方,或者刷个BIOS试试看,不可能没有BIOS电池啊

网友:
楼主好牛,联想售后也拿机到你们那里修。估计这机有点难,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拿你那里修吧!

网友:
有图纸的朋友要分享一下才是。

网友B:
楼主 不能和联想售后 要图纸吗  ?  这个图纸好像没有我也在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不能和联想售后 要图纸吗  ?  这个图纸好像没有我也在找.............

这图我问了,他们也没有,因为他们不做二级维修,所以也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