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开机不显求助

楼主(2014-11-28):
一台联想e46a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电流上到1.33v左右,3、5v电压正常,桥内存供电正常,显卡供电只有0.8v,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才13,加焊显卡没用,bios刷了没用,以为显卡供电电容有问题,照着图纸,全拆了,也没用,将显卡供电mos管和电感都拆了之后测,与mos管连接端电感对地正常,与显卡芯片连接端电感,对地才10几,不明白哪里问题,求大神帮分析下

网友:
你为什么不把显卡芯片拆下来量或者直接换个显卡芯片呢?

网友A:
楼主要是能把主板照片拍下就好了  经验分享 学习了

网友:
你那显卡是无辜的,可能CPU都没有工作呢?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对地阻值小正常啊   显卡一般对地就只有几欧  你看下开机后电流是如何跳变的

网友:
显卡死的好惨呀~~~~~

网友:
显卡对地是十几是正常的。。。别动它了。。。搞别的吧。。。

网友:
这不乱修吗?显卡供电正常的,查查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能把主板照片拍下就好了  经验分享 学习了

这不乱说吗?还经验分享?显卡供电10几欧就拆显卡,那笔记本在你手就要拆显卡了。

网友:
显卡对地阻值是正常的,显卡死地好惨唉

网友:
显卡对地阻值十几欧应该是正常的,楼主看电流有没有跳变呢

网友:
动不动就干显卡

网友B:
本人小白,想自己学学修笔记本主板,不知道怎么找思路,楼上说测复位有没有,请问下怎么测啊,不是很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小白,想自己学学修笔记本主板,不知道怎么找思路,楼上说测复位有没有,请问下怎么测啊,不是很懂啊

CN28的22脚

网友:
谢谢了 非常感谢 我去测下

网友C:
不到万不得一,不要B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到万不得一,不要BGA

谢了 显卡和桥都还没动

网友:
不要动显卡 查查别的

网友:
10几欧正常的!!!

网友:
朋友看来这个本子都应该修过吧,刚才测了复位有1.5v, 板子所有供电都测了,都正常, 时钟也测了,没有示波器,就简单测了下两脚压差,有压差,应该也正常吧,刚才按你说的测了复位1.5v也正常,朋友能给个思路吗 谢谢了

网友D:
BIOS刷过吗?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刷过吗?多刷几个试试

EC BIOS 和南桥BIOS都刷了

网友:
10几欧 是正常的 不为0就行  表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BIOS刷过吗?多刷几个试试

是刷南桥的bios还是ec的bios 还是都刷,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刷南桥的bios还是ec的bios 还是都刷,麻烦了

一般刷EC的BIOS就行,根据电流的跳变情况判断是否过了内存,风枪加热桥看看

网友:
显卡供电先修吧

网友:
显卡供电0.8v不正常吗?

网友:
就这电流,都没跑码!你就算加显卡也没用

网友:
这个笔记本还是显卡坏了,在网上订了个显卡,bga了一下就好了,确定还是显卡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