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报警重启后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28):
接到一块显卡,插到哪个机器上都报警4声,嘀..嘀嘀..嘀,小键盘都好使了!可就是不亮!按重启钮或键盘上的ctrl+alt+del后就嘀的一声亮了,亮了以后安装驱动或反复重启都正常,就是关机后再按机箱电源钮还是报警4声,再重启还亮!这是怎么了,什么道理呀?哪位大师能告诉我这情况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主芯片

网友A:
我猜一下,是不是显卡上有不稳定的元件,象我们常见的冷机不工作,待热一会就好,估计与GPU有关。

网友:
有条件就换张显卡,,要不将就使用!这种不好找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一下,是不是显卡上有不稳定的元件,象我们常见的冷机不工作,待热一会就好,估计与GPU有关。

好像不是呀,这显卡重启后咋整都好使,只要不关机就行,点半天了关机马上再开还是报警,重启还亮!
咋这么准成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很有可能是BIOS出问题了

网友B:
把电容换了看看,不行加焊,以前碰到过类似故障换电容好的,

网友:
是虚焊还是接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容换了看看,不行加焊,以前碰到过类似故障换电容好的,

所有电解电容我都已经换过了,用风枪加热过两回了没咋地!开机不亮复位一下亮,我总觉得这里边有个什么故事,什么情况能导致这么有规律,开机报警4声,复位才亮?复位信号都干啥了显卡亮了???这个真不懂!

网友:
bios 刷下试试

网友C:
想知道显卡修好了吗?我这有一块类似情况  gts2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显卡修好了吗?我这有一块类似情况  gts250的

还没好呢!奇怪的现象!好像整明白是咋回事儿!等等再说!

网友:
也可能是北桥信号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试试

网友D:
用风枪吹过两次了!没咋地呀!

网友:
PCI-E的座子和金手指,都洗洗。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风枪吹过两次了!没咋地呀!

用BGA 风枪温度不太准确

网友E:
先刷BIOS,在加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刷BIOS,在加焊下

显卡的BIOS不好找!我这个好像是个杂牌子的!等以后碰到一样的再说吧!

网友F:
显卡的复位脚跑线路看看,不行刷下显卡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的复位脚跑线路看看,不行刷下显卡BIOS吧。

显卡的复位脚是哪个?能直接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G:
PCI-E的座子和金手指,都洗洗

网友:
引用 网友G:
PCI-E的座子和金手指,都洗洗

哦!收到!
能是那事儿吗,我都试了好几块板子了,金手指也用橡皮擦过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供电问题?另外有可能是主板问题,我的就有这种现象,主板问题导致的。。

网友:
涮  BIOS试试

网友:
官网下载的BIOS进u盘xp刷过!在PE里也刷过!不管用!

网友H:
应当是显存或者GPU  的事。重点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当是显存或者GPU  的事。重点排查

它可不花屏显示也挺正常的!主芯片加焊过两遍了!奇怪的故障!看样子得重做主芯片了!

网友:
我虽然不修显卡但是我看了回复没有真正一针见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