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块技嘉GA-P41T-D3P DDR3代主板

楼主(2014-11-28):
量供电都正常 有复位 有两个BIOS也对换过,就是不跑码 用手摸芯片也没有烫手的,求各位大师 指点指点
芯片

网友:
bios兑换 如果两个都坏了呢 建议2个一块刷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块跟LZ这个一样的问题,刷bios好的,最开始也是两个bios对换的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换个IO试试,有些IO坏了也不跑码

网友:
桥啊!!干桥试试!!!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刷下,有时候主板上的不可信

网友:
技嘉的板,这情况还是先干IO,再干桥,BIOS留在后。

网友:
我感觉桥的问题大些,电压都有

网友:
测量内存条件 ......这板子的时序是 内存 ----桥--总线--CPU

网友:
很高的表家哦和我hi会儿服务

网友:
2个bios块分主bios和从bios偶

网友:
讲的太好了,学习学习

网友:
打阻值,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