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CIE的诊断卡是怎么飞线

楼主(2014-11-28):
LPC总线要想用这种卡。是要拉飞9条线分别是:PCICLK 1。6V左右  33MHZ的CLK
3。3V  GND   PLTRST#  PCIRST#两复位任意一个都可以3。3V
LFRAME# 3。3V   LPC0-3 3。3V   主板上各信号点是知道的了 。  但是我不知道MINIPCIE上引脚的定义因为卡上没标清楚。卡上从左到右。哪根针分别是什么信号。

网友A:
卡上面标的很清楚了如d0 d1 d2 d3 时钟 复位 供电 地线  振周期

网友:
不是都写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上面标的很清楚了如d0 d1 d2 d3 时钟 复位 供电 地线  振周期

如道了是FRA D3 D2 D1D0 GND  RST CLK 3.3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道了是FRA D3 D2 D1D0 GND  RST CLK 3.3对吧

对的  标示的很清楚了

网友:
按照说明是可以的

网友:
现在还用诊断卡吗?飞线好麻线的,看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上面标的很清楚了如d0 d1 d2 d3 时钟 复位 供电 地线  振周期

振周期是fra。。。。。。

网友:
学习中。求大师讲阿

网友:
kan tu fei xian................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