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7A 无待机,求分析!

楼主(2014-11-28):
8206MGQW 主供电有 ,4 7 1 脚电压都正常,现测得无35V EN ,断开PR251 ,有5V电压过来。SYS_SHDN# 去的地方都断开过,也无电压。 EN阻值500左右。 芯片换成了8206B 6237 都是一样。35V电感阻值正常。求高手分析。。

网友:
EN从哪发出来的?

网友:
直接把它切断

网友:
你这个3 5V EN是直接由5V线性电压上拉的,前提是SYS_SHDN#不为低就可以出来,你测一下上啦电阻有没有变质,还有芯片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pc242正常吗

网友:
8脚接地

网友:
把图纸传上来看看

网友:
板层有微短路,直接切断然后连起来。前几天才修了一个Y460跟你这个电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ldo出来没有  ldo没出来就不会有待机

网友:
8206B 和8206M不通用把?

网友:
修好了么....

网友:
EN从哪发出来的

网友:
快速的 测工作条件  条件正常 就观察有无掉件

网友:
还是直接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