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11几分钟就重启求解决

楼主(2014-11-28):
     A1311  板号:K60  一体机
机器拿来故障为三短三长三短报警,刷BIOS后可以亮机,
但是发现开机几分钟就风扇狂转 然后自动重启,拆过好几次,所有线都接好的,
温控上拉电阻正常,导热硅胶都加好的,现在没思路,求各位大神解决。

网友:
会不会BIos 不对哦

网友:
bios不对把

网友:
板号一样刷过2个BIOS

网友:
应该还是BIOS不完全匹配的原因吧?!

网友A:
显卡有问题吧 你那是  你跑一些测试显卡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问题吧 你那是  你跑一些测试显卡程序

显卡加焊哦,都进不去系统?如何跑?看到桌面就重启 ;了

网友:
显卡供电的波形看看

网友:
用win 系统就是狂转

网友:
不装硬盘也狂转

网友:
系统都进不去?苹果和WIN7 一个都进不去吗?硬盘肯定是要接的 不接硬盘风扇肯定会很大声的

网友:
CPU供电看一下

网友:
估计还是没刷对BIOS

网友B:
不是BIOS问题,是突然重启太多BIOS乱了,从刷了能重启能看出来。

网友:
测一测CPU负载

网友C:
显卡的问题 换显卡试试

网友:
还没有修过苹果,来看看,学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BIOS问题,是突然重启太多BIOS乱了,从刷了能重启能看出来。

刚刷的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问题 换显卡试试

显卡加焊过

网友:
加焊过一样就换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说,问题不在BIOS,怎么刷都没用。

网友D:
觉得BIOS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没修过苹果,正在备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说,问题不在BIOS,怎么刷都没用。

问题不在BIOS  苹果的架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觉得BIOS可能性大一些

不在bios这块

网友:
我也没修过苹果,感觉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的你风扇大声的搞定没 我这里也遇到一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