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HP 品牌机跑00 33 54 00的问题

楼主(2014-11-28):
有一台机,775 HP品牌机的,插不插内存都跑33 54 00是怎么回事,应该从那里查?,本人台机修的少,特请高手发表下意见?

网友:
可以试试刷个BIOS

网友:
刷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修的时候接上显示器 卡不一定准  风扇什么的有就接上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实在吃不准就按不跑码修

网友:
一,换hp原装内存试试。有些原装机一定要自己的原装内存或者配件才能正常工作
二,按照6楼说的,按部就班,不急不躁。毕竟做这行就要耐得住寂寞,经的起诱惑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是CPU的问题~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谢谢。那板子没修好,给换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