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x53b ASUS LA_7325P图纸

楼主(2014-11-28):
接到ASUS这机个乖问题!之前有时能开机进系统又有时通电电流0.7不动!现在通电电流0.3了,无图纸,不知怎么下手,本人新人,望高手指点,有图纸更好!谢谢

网友A:
新人的话可以理解  华硕是没有图纸的  还是找找点位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的话可以理解  华硕是没有图纸的  还是找找点位图吧

已解决!是因为CPU供电没出来!被SUSP信号控制的MOS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