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飞利浦190ew9开机20分钟黑屏,电源指示灯也灭掉,几分钟自动恢复一直循环?

楼主(2014-11-28):
求助;飞利浦190ew9开机20分钟黑屏,电源指示灯也灭掉,几分钟自动恢复一直循环?跟这个帖子一样,楼主好像没说出解决问题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6268-1-1.html
开关拔掉、高压线圈加焊过解决不了问题。很多说这款机器创群的屏灯管虚焊但是我的不是创群屏。灯管用通用灯管测试2个小时没有问题,请高手提点意见。新手

网友:
不行就改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可能高压问题  改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A:
好了没 我的一个问题 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电压不稳定把,改通用高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没 我的一个问题 一样的问题

换换高压一体板好了。不会修,换了

网友:
像这类的问题不用多想,直接改高压,省时,稳定。

网友:
先换PWM芯片。。不行直接改高压!!再不行!换板!!!我也就这水平!汗!!!

网友:
改高压板吧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建议换块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