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A043解决第一次开机到1.2A左右不显关机再开就正常的问题,把U5芯片换成32...

楼主(2014-11-28):
E431-A043解决第一次开机到1.2A左右不显关机再开就正常的问题,把U5芯片换成32K芯片

我之前发过这款机的BIOS,不过有人刷了是开机到1.2A左右不显,我的机上是正常用的,只是报UUID错。我现在又接到一台联想E431的笔记本掉电,刷上我之前的也是一样上到1.2A不是显,强关再开就正常使用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就把U5的W25Q64的芯片换成下图的芯片刷回原来的U5的BIOS,开机正常显示,再也不用强关再开了。。

这是25Q32BVSIC的BIOS,我在另一台机上拆的,,不一定要一样的,找个32的芯片刷上应该是可以的。。

BIOS下载
联想E431-VILE1 NMA043 独显

网友:
是芯片本身出了问题,还是?

网友:
BIOS芯片损坏导致的

网友A:
......本来是25q64  8M的 BIOS程序你刷得进4M容量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25q64  8M的 BIOS程序你刷得进4M容量的芯片?

事实,我就进去了,还解决了这款机这个问题。。

网友:
要u5 u6一起刷吗  我刷了U5 没解决

网友:
下次尝试尝试

网友:
下载试试亮了一次强行关机就咋也不显示了

网友:
和楼主一样把U5换成32的还是得关一次机才可以亮啊

网友:
今天也修好一台,论坛上的BIOS都没用的 不要下了  解决方法是换芯片,刷原机U5备份出来的程序

网友:
很是让人头疼的问题  我现在手上也遇到一个联想的E431 问题的先后故障和楼主的一模一样@现在就是不知怎么解决@有哪位大师查出问题的所在了  麻烦公布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我把另一块好的可以正常开关机能正常使用一模一样的板子两个BIOS都调换 了 还是一样谢谢!!!客户还着急啊!

网友:
q64的bios换成q32的,这样主板就有了两个q32的BIOS,问题居然解决了?我的机器是第一次开机1.0不亮,下了几个bios,没搞好,bios被人换过成q16,和q32了,不知道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吗

网友:
照楼主说的做了还是不行 哎

网友(2014-12-28):
我也要这个BIOS呀。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刷了好几个也没有好

网友:
感谢 楼主  我的换成32的好了
要插电池就一次开机成功

网友:
还是不行  好了一下下  又不行了

网友:
为什么下不下来啊 、、。。。。

网友:
正好遇到这个,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这方法真的好用吗 ?我的现在是第一次0.5掉电,第二次开机就正常显示LOGO,然后过几秒就掉电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5-01-29):
本来是25q64  8M的 BIOS程序你刷得进4M容量的芯片?
同问,U5是8M的,用4M的芯片可以刷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