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自动重启维修

楼主(2014-11-28):
INTEL独立显卡 8颗显存,板号:09909-1 DG15 MB 48.4HH01 011待机3V 5V正常,按开关无效,但自动上电到0.68掉电,再自动上电到0.68,如此反复,刷南桥BIOS无果?

网友:
EC的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3V 和5V的阻值只有87欧,南桥或IO短路?

网友:
看看少电压不少。

网友:
自动重启电流到0.69的时候,各大电包括CPU电压都正常。IO换过,EC的BIOS也刷过,故障一样?

网友:
供电全有了  就不是缺电压引起的掉电   还需要查PG好信号的

网友:
各种转换电压呢?

网友:
加焊 显卡吧

网友:
加焊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