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H61M-DS2不触发成功修复!!

楼主(2014-11-28):
本人小小白!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还望各位前辈嘴上留情!
今天上午我正在看火影忍者,忽然来了一个人说:老板,在吗?
:亲,你好!我热情回答道!回头一看,我去,原来是同行!唉!没钱收啊!
他拿出一块板说:老板呢?
: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下午!
:哦!
:来!这块板你看一下了!
:好!没问题!
:那你先修,我晚上过来!
:恩!可以!
接手一看,哎呦我去!H61啊!不得了!先晒一下!

由于是修好之后在拍照发的贴!所以有很多数据、电压之类的都没有!见凉哈!
在说一下简诉一下情况吧!
同行拿过来的不开机,那就直接上电吧!
果然、、、、不触发!测了绿线5V,触发后没有被拉低!开机针3.3V正常。肯定是待机出问题了!
心想着上诊断卡看一下待机来着!可是手里拿着诊断卡!傻眼了!尼玛!没槽!
唉!没槽句没槽吧!我测IO脚位总可以吧!
由于没有图纸,就搜IO的数据手册!IT8728F,这一搜。。。。呵呵搜出来两个IT8728F,这下好了!脚位不一样,于是呼。。。。又傻眼了!
不行!我是高级维修工程师!拿过证的!不能就这样傻啦!
在上讯维搜帖子!这一搜,还真搜到宝贝了!
徐总的《开机电路分析之GA-H61M-DS2》哈哈!这是上天要我修好这块板啊!

然后赶紧恶补一下,补了一个小时左右,顿悟了!一下子就打通了任督二脉!
于是乎赶紧操起神器万用表一阵乱捅:捅的结果是RTC电路正常、1117给IO和桥的待机电压3.3V正常、深度睡眠供电正常、双路供电正常、PCI-E3.3V正常
可是在我查到IO的116脚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是为0V,说道这里大家应该就懂了吧!
对!没错就是缺少这个信号导致于不触发!这个板的BIOS是双BIOS!程序方面没有问题!也抓过波的!

这个图是在徐总发的时序图里面截的!不是很清楚,可是这个图看的懂得!就知道此板很好修!
Q58的D极应该为5V!测的结果是0V!看的出来RSMRST#信号是杯Q58拉低了!!
这时脑海中想起了徐总的一句话:干它!   嗨!死啦死啦的!直接把它干掉!插上电源!3.3V的RSMRST#出来了!

干完之后,触发上电,开机显示!此板修复!

其实修好之后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弄懂!比如说那个桥发出的DEPSLP信号是什么意思?还有我把那个管拆了!后续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等!
我什么都不懂!只是小小白!还望各位前辈指教一下小小白!
第一次发帖!勿喜勿喷!
最后!还是谢谢徐总!要是没有你的时序图的话。。。。。。。。。。。。。。!

 会员4988642元2022-11-13 19:07
 会员11130532元2022-11-3 13:13

网友:
这个是桥的浅睡眠的开启,连接到待机好信号!

网友:
连接到SLP_SUS#

网友:
哦哦!我上次遇到过一个H61不触发,换了两个鼓包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都找到问题处了,应该再往上追追信号啊!

网友:
都高级了。厉害。。收徒弟么

网友A:
Q63没有导通 ?3V DUAL那路有问题?

网友B:
RSMRST没给,是桥没发出S3吧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MRST没给,是桥没发出S3吧楼主

RSMRST是待机信号!S3应该是触发之后的开启信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SMRST是待机信号!S3应该是触发之后的开启信号吧!

SLP_S3是触发之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LP_S3是触发之后???

难道不是吗?桥发出的开启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是吗?桥发出的开启信号啊!

你是说按下开关之后吧,我还想成触发完成之后才出的SLP_S3

网友:
干嘛不继续深查一下

网友D:
都有图了,再向前追一下呗!!

网友:
修好就是有技术~~~~~~

网友E:
你直接干掉了,就怕出什么问题,我估计你也是看是同行的才这么搞得吧。同行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直接干掉了,就怕出什么问题,我估计你也是看是同行的才这么搞得吧。同行要不了多少钱。

对啊!同行的!只收几十块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有图了,再向前追一下呗!!

没图!!只有徐总时序图!

网友F:
楼主,Q58的D极是RSMRST#,怎么会是5V呢,是3.3V的啊,Q58的G极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Q58的D极是RSMRST#,怎么会是5V呢,是3.3V的啊,Q58的G极是5V

失误!失误!第一次发帖没看清楚!

网友G:
DEPSLP ----》 RSMRST#
     DEPSLP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是  深度睡眠 的意思吧。。
  RSMRST#是DEPSLP信号开启的,  意思就是这个信号高电平出来,根据上面的图纸电路简单分析, RSMRST#才有高电平开启。
  Q58一定有它的作用把。拆了能不另外换上吗?????

网友H:
桥发出来的DEPSLP。(deep深度,sleep睡眠)的简写。。还有没有RSMRST信号,咋直接就干Q58了。,不是应该往前追,看是不是Q63没导通??或者更前面的DEPSLP为0,把3VDUAL下来的电压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不错,H61的板子很少有这问题,很多都是桥空焊了

哇,,,你是不是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板子???经验好丰富。是不是技嘉的都爱空焊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一个H61不触发

网友:
头一次看到精华帖子,果然不同

网友:
H61 少见阿 !!!!!1

网友(2015-01-07):
这个板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我今天也修了一个一样的问题  都还没有搞懂 怎么回事 看了楼主的帖子 直接拆了Q58  触发了

网友:
高电平导通开启...........

网友:
H61的板子很少有这问题,很多都是桥空焊了!

网友:
新主板新问题

网友:
看完之后,觉得虽然修好了,但是还是雾蒙蒙的。

网友:
实地出来的同学就是厉害啊!

网友:
楼主歉虚了,学习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Q63没有导通 ?3V DUAL那路有问题?

Q63已经导通,是Q58本身损坏低电平导通拉低了RSMRST信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PSLP ----》 RSMRST#
     DEPSLP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是  深度睡眠 的意思吧。。
  RSMRST#是DEPSLP ...

拆了不换上的话, DEPSLP这个南桥发出的深度睡眠信号可能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桥发出来的DEPSLP。(deep深度,sleep睡眠)的简写。。还有没有RSMRST信号,咋直接就干Q58了。,不是应该往前 ...

前面的DEEP SLP为低电平状态,RSMRST信号电压也会被Q58 高电平导通拉低,在保证DEEP SLP信号为高电平情况下,这里可以更改Q58试下。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来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