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3+档DO BO维修附带BIOS

楼主(2014-11-28):
映泰N68S3+档DO BO维修,应该是通病,内存3.3V断线,附带BIOS n68s3

网友:
谢谢楼主,,我刚刚遇到一个一样的板子,,本来准备干桥,随便找下图纸,就看你的帖子了,我在对照一下,,我的板子也一样断线,,连断线的地方都一样!!谢谢这帖子的提点!!

网友(2015-01-11):
楼主 我也有一块 没有复位不知道高那里

网友(2015-03-27):
我的是不开机,2块都一样 ,找不到图

网友:
我刚有一块

网友(2017-07-17):
刚好要找这个,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