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31(g3)运气修复!!

楼主(2014-11-28):
今天客户拿来三块很新的板子要修,,我一看,V星H61M-P3(G3) MS-7788(单桥) 2013年的  有保啊,,准备叫他自己拿去保,结果他来句没上家的标保不了!!好吧修吧!!拿来测试一下,,一块供电正常,就是不亮,另外两块CPU没供电,,其他供电正常,,好吧,,有图纸,查条件吧!!cpu供电芯片的条件都满足啊!换供电芯片吧!!反正客户说三块修好一块就行!!就把那块全部供电正常的板子的芯片换了过来!!换好了,在测试,,还是没有cpu供电,,郁闷了!!一时气愤,把桥压住,,在开试试!!奇迹发生了,,cpu供电出来!!屏幕也亮了!!接下来就是BGA了,这里不多说了!!
此贴主要提醒一下各位师傅们,,有时候修板子不能按照常理出牌!!因为现在的板子稀奇古怪的毛病越来越多了!!

网友:
修板子不能按照常理出牌

网友:
有的故障是不按常理的

网友:
什么叫做不能按常理出牌,本来干桥就属于常理当中的一个步骤。

网友:
修新款板有时候摸不着头脑

网友:
新主板维修我还在摸索中

网友:
现在的板子坏桥的太多啦      遇到坏桥的问题都直接换板子啦

网友:
现在遇到桥坏的问题都直接换板子

网友:
INTEL,,也虚汗了??学习。。下次碰到用这招

网友:
新人 学习报道

网友:
我也碰到过此类故障

网友:
清华同方G31板,NV的单桥,加焊亮了以后才发现的,不放心仔细看了,没错,是NV的桥

网友A:
为什么虚焊会导致没出CPU电压??谁给个详细的解释。北桥电压都说有了 ,CPU也应该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虚焊会导致没出CPU电压??谁给个详细的解释。北桥电压都说有了 ,CPU也应该有啊

cpu要收到一个pg信号才会发出SVID和PVID产生CPU供电

网友:
H61芯片组的,供电还由桥去开启的,见识了

网友:
有点像nv的单桥故障了

网友:
修板子不能按照常理出牌,是因为不知道。

网友:
我们这样的小白才能看懂

网友:
单桥的容易虚焊!不管是什么芯片组的,发现越是新的板子,散热器越小,虽然功耗低了不少,但发热量还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