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 开机不跑码按住开关关机再开正常

楼主(2014-11-28):
机器二修机,显卡坏,换后开机不跑码,不拔电源按住开关键关机再开正常进系统,关机拔掉电源开机还是原来的现象,刷了bios故障依旧,IO也换了
华硕

网友:
各位大神帮帮忙呀,万分感谢,版号是K40AB REV 1.3G

网友:
你看一下,不正常的时候,电流多少啊?

网友:
很可能是北桥问题,我刚修完这机器,换北桥 好了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吧,这机器发热相当高的。

网友:
谢谢各位,机器可以亮,北桥不会坏吧

网友:
北桥重新直球的

网友:
换显卡又换北桥客户吃不消,加电不跑码,电流1.2A

网友:
改好一点散热,加铜片上好的硅胶,就破机器发热相当高。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是该换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