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185显示器拖影,VGH23.7V飞线到TAB上

楼主(2014-11-28):
M185显示器拖影,就是打个一个画面,要慢慢出来,而另一个画面又要慢慢消失
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因为换了通用驱动板。
查了好多资料都说VGH到TAB的线断了,但只找到VGHP1一个测试点,测了一下是23.7V,但就是不知道要飞到那里去,不知道那里是TAB。最后一张图片可以看到一个VGHP1的测试点是23.7V,好高的电压

网友:
修好了告诉一下大家

网友:
有的是玻璃基板,你没法飞

网友:
飞线小心点,飞错会烧屏的